猜他是干什么的

楼主(2009-07-11):
猜他是干什么的

网友:
貌似也只能实现信地回旋

网友:
不就是个波箱吗

网友A:
从图上看只能完成前进,后退动作的传动机构。没用的东东!如果要完成转向及信地回转结构设计也不合理。图上有转向离合设计,但无法实现!图上装两个伞齿的好像是一根整轴,中部为多棱结构(或是方形)通过滑的大伞齿与小伞齿的离合可完成前进,后退的动作。就这个动作完成起来也很难---因为要求发动机输出的动力也要通过离合器减速同步才能完成齿与齿的啮合。另外转向的完成只要将半轴相应的调整轴的结构大体上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只能完成前进,后退动作的传动机构。没用的东东!如果要完成转向及信地回转结构设计也不合理。图上有转向离合设计,但无法实现!图上装两个伞齿的好像是一根整轴,中部为多棱结构(或是方形)通过滑的大伞齿 ...

这个解释是对的

网友:
大功率输出扭矩变速箱,
像是坦克之类的履带车辆用

网友:
汽车上就是后桥,呵呵

网友:
lz的动力电机肯定是带减速的 所以这个只是用很小的减速比 主要是用来将电机的旋转输出方向转换90度  以便将不能横向布置的减速电机改为纵向布置
但是 看这个结构确实只能实现信地回旋 如果要实现坦克进退和回旋的全部动作  即使两个伞齿可以离合貌似也比较困难
不知lz卖的什么关子

楼主:
坦克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52676&share=true

楼主: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52702&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http://121.14.252.25/comimage/2009-7-17/union_171867_5252702.jpg[cc]flash/player.swf?

网友:
什么东东?恶意上传...................

楼主: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52735&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object classid="clsid:D27CDB6E-AE6D-11cf-96B8-444553540000" id="VideoPlayer" codebase="http://download.macromedia.com/pub/shockwave/cabs/flash/swflash.cab#version=8,0,0,0" height="373" width="438"><param name="movie" value="http://union.bokecc.com/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52735&autoStart=false&share=true" /><param name="quality" value="high" /><param name="allowScriptAccess" value="always" /><param name="allowFullScreen" value="true" /><embed name="VideoPlayer" src="http://union.bokecc.com/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52735&autoStart=false&share=tru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quality="high" pluginspage="http://www.macromedia.com/go/getflashplayer"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fullscreen="true" height="373" width="438" /></object>http://union.bokecc.com/flash/pl ... 867_5252735&autoStart=false&share=truehttp://union.bokecc.com/flash/pl ... 867_5252735&autoStart=false&share=true

网友:
汽车的后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252702&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http://121.14.252.25/comimage/2009-7-17/union_171867_5252702.jpg[cc]flash/player.swf?
怎么删除了?

楼主:
怎么发不上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