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8或天9如何设置混控,副翼可当襟翼用(副翼双舵机)

楼主(2009-07-12):
求助天8或天9如何设置混控,副翼可当襟翼用(副翼双
舵机
)

网友A:
同情你
我也是用T8,说明书写的那叫一个烂。
需要设置副翼襟翼混控,然后设定襟翼微调的开关。
需要一个副翼舵机接1通道,一个接6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