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调整方法和标准

楼主(2009-07-12):
副翼调整结果对飞行有很大影响,副翼的调整应达到两只副翼均为0度。若副翼出现正或负角度,航线飞行时会出现抬头或低头趋势;若两只副翼角度不一致,则悬停不稳定。
为了精确调整副翼角度,曾经做过副翼尺,但实际使用不太方便。
我现在的做法:
以日字框为基准,调整副翼使前、后缘两点形成的的直线与日字框边缘平行,也就是使副翼前后缘与日字框两端螺丝的中点重合,即实现副翼迎角为0度。
检验方法:卸掉大桨,电机带动主轴快速旋转时,仔细观察两只副翼应不存在双桨现象,同时副翼上下气流速度应大致相等。
如此调试后,不仅可消除由此产生的双桨现象,而且大大提高悬停和航线飞行的稳定性。

网友:
 经验呀,顶你

网友:
很好,
我就是这样检测的,
没啥, 关键是细心

网友:
  一直都是这样调试的~悬停很稳!

网友:
  很多人往往忽略副翼

网友:
我也是用此方法。

网友A:
LZ我一直就是这样调整的,但是副翼经常会出现自己变动迎角,用胶水固定又不是很好,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B:
换了几次副翼杆后,副翼就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我一直就是这样调整的,但是副翼经常会出现自己变动迎角,用胶水固定又不是很好,这个怎么解决?

可以在副翼杆螺纹处稍加螺纹胶水,副翼调整后不要着急飞行,等待2小时以后再飞,能较长时间保持副翼迎角不变,必要时也能再次调整。

网友:
挺实用 学习了

网友(2009-09-02):
这一块的调整,感觉不稳定,要发挥机器的常态性能,还要不断学习,实践中体会

网友:
调整副翼根本不用这么复杂.我的方法是.先把十字盘调平了.然后拿起飞机从侧面看副翼的平面线和横轴的轴线保持平行就行了.不用去管日字框.调好之后悬停超稳定.一分钟搞定........我的意思就是应该拿横轴轴线当参照物来调副翼.而不是拿日字框当参照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我一直就是这样调整的,但是副翼经常会出现自己变动迎角,用胶水固定又不是很好,这个怎么解决?

买飞机配件的时候买上一对副翼片。一般新的副翼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很多老手容易忽略這些!有的时候觉得新手调的飛機飛的稳!

网友:
不懂,能上图讲解吗?

网友:
是啊,给个图片,日字框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几次副翼杆后,副翼就要换了。

今天换平衡标上时,发现副翼很容易就能套上去,而新的副翼片是要费点劲才能套上去的。还犹豫了一下是否需要换

网友C(2009-10-06):
检验方法:卸掉大桨,电机带动主轴快速旋转时,仔细观察两只副翼应不存在双桨现象

刚刚试过这种方法 主电机冒烟了 大家要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试过这种方法 主电机冒烟了 大家要谨慎
正准备这样试。多谢及时提醒

网友(2009-11-24):
调时候不要太大油门,小小就行了,射了就完了,有个模友被射到眼睛了,惨!

网友:
留下痕迹,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试过这种方法 主电机冒烟了 大家要谨慎

无语

网友(2020-06-08):
楼主大大,一个新手看不懂你说的方法。能简单画个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