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ZTW电调的兄弟请进来一下```````````````````

楼主(2009-07-12):
今天刚刚入了一只ZTW85A电调,配2826电机,在不带大齿的情况下试了一下车````````````````````电调设置是:Nicad```````高进角`````````超柔和启动````````````直升机2模式````````````频率16K````````````````
试了一下IDEL起动```````````电机先是卡卡卡的几下,之后马上进入高转速状态`````````````````根本没有缓启动`````````要是带上大齿的话,会扫齿吗?还是应该在哪个地方再设置一下~~~~~
请用过的兄弟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建议换中进角试试~

楼主:
谢谢LS的,但是只有:自动~低~高

网友:
用自动进角  还有 无感的无刷电机带上载荷 和不带载荷是不一样的 装上飞机实验吧

楼主:
没动设置,接上大齿试了一下IDEL起动~很正常…

网友:
电机不带大齿是空载.电机空载情况下看不到缓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