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HIROBO SDX50

楼主(2009-07-12):
请教下HIROBO SDX50 这飞机怎么样啊???是3D还是3C机???和YT600有得比吗??

网友A:
sdx分为两种
一种是F3C/F3D的 SWM 带Mixer
另外一种是初学者的,不带mix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x分为两种
一种是F3C/F3D的 SWM 带Mixer
另外一种是初学者的,不带mixer

没明白你说什么, 什么是Mixer?

SDX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HPM, 就是Hirobo门下的M-CCPM, 也是这个坛子上大家常常说的传统斜盘方式, 是适合F3C的
另一种是SWM, 就是SANWA提出的E-CCPM, 为Hirobo所用, 就是这个坛子上大家常说的CCPM, 适合F3D

网友B:
SDX有7個版本.

0403-951  SDX 50HPM kit  (傳統斜盤版)
0403-952  SDX 50SWM kit (CCPM版)
0403-953  SDX 50HPM ARF with OS50 (組装好的傳統斜盤带OS50引擎版)
0403-954  SDX 50SWM ARF with OS50 (組装好的CCPM带OS50引擎版)
0403-955  SDX 50SWM kit without muffler/blade less (CCPM不带排氣管和主桨版)
0403-956  SDX 50HPM ARF engineless  (組装好的傳統斜盤不带OS50引擎版)
0403-957  SDX 50SWM ARF engineless  (組装好的CCPM不带OS50引擎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X有7個版本.

0403-951  SDX 50HPM kit  (傳統斜盤版)
0403-952  SDX 50SWM kit (CCPM版)
0403-953  SDX 50HPM ARF with OS50 (組装好的傳統斜盤带OS50引擎版)
0403-954  SDX 50SWM ARF with OS50 (組 ...

呵呵, LS把ARF/Kit也算进去了.

比较精准的说, 是有两种斜盘版本, 但是销售上, 有7种不同的版本组合.

就好比Hirobo LeptonEX, 只有一种斜盘版本(CCPM), 但是有3种销售版本:
0304-903 kit,
0304-902 kit w/o BT+CH,
0304-901 kit combo.

网友:
多去runryder上看看
那里的评价多而且可信度高

网友:
我最近SDX和YT600都飞过, SDX CCPM版本,他说的是可以飞3D,他的十字盘可以选择120,和135. 我用的是135度,飞3C,是不错的,飞机非常的稳定,我飞的地方都有很多人用这款飞机.
补充一点,这款飞机的十字盘调整很人性化,他的舵机摇臂有一个插孔,调节垂直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这款飞机也有缺点,脚架太软,自旋的时候落地重了底盘会着地.
  在飞这个的同时,我也在飞TY600,相比之下,YT600的机动性要强一点,但是稳定性不如SDX
   我个人建议,如果是飞3D的话就YT600(机动性强),如果3C的话就SDX(稳定)
                       以上都是我的个人建议, 还请高手补充和纠正

网友C:
LS的意见不错
其实主流的JJ都各有特点 从性能上讲一般级别的玩家选哪个都不会错
个人觉得最终买哪个主要还是看你周围的人飞哪个比较多
这样很多经验可以分享 配件也容易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的意见不错
其实主流的JJ都各有特点 从性能上讲一般级别的玩家选哪个都不会错
个人觉得最终买哪个主要还是看你周围的人飞哪个比较多
这样很多经验可以分享 配件也容易解决

配件很关键, 如果你所在的地区配件不是很容易取得, 就要在买机的同时多备易损件和消耗件. 或者一次买2-3台飞机作为备份, 以我的经验, 如果打算备比较多样的配件的话, 买整机做配件备份比单独买配件便宜的多.

我这里Hirobo的配件就不易取得, 所以玩Hirobo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