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id v3有模拟器吗?

楼主(2009-07-12):
想入v3,不知道有没有
模拟器
接口,官方提供软件吗?谢谢……

网友A:
早有模拟线卖了,再买个USB加密狗就行。FMS好像不用加密狗就能玩。

网友B:
你可以试试这个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20b5c&x_id=0db1

网友C:
难道模拟线是通用的?上面那个模拟线什么都没说明呀!广告。。。

网友D:
你到淘宝上找“模型”,有官方的USB线
http://shop33984935.taobao.com/? ... Name=y&search=y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a4fdd9b6e34f411.htm

网友E:
“(加我)模型”这个店铺,沈老师那里有卖官方的线,软件从本坛子里下就行了,建议XTR,又小,对系统的要求也不高!(坛子里为什么不让出现“加我”的字样呢?费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