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船进水问题

楼主(2009-07-12):
我最近刚买了条船刚刚弄好放在浴缸里浮了一下发现那根轴里会进水而且一滴滴很快,应该是软轴吧,,,,问下大家有办法解决吗?如果是加油加什么油?机油可以吗?怎么加?那个轴空隙很小没法加啊

大家帮帮忙啊(船是追击者号)

网友:
轴套里打点黄油吧。

楼主:
可我这没有黄油啊,哪里有卖?

楼主:
大家说说呀,小弟一定万分感谢

网友:
轴系涂点黄油,软轴上有螺纹,船跑起来就不滴水啦!

网友:
汽车修理店都有卖啊。

楼主:
 我的轴里拆不出来啊,,,,到底拆那个地方啊,请前辈指教

网友:
你可以在轴套上装个油嘴美次玩玩了就加些黄油(高速机脂)不加也可以!可以在轴套和轴之间加个

网友:
垫片!轴上可以加个油管把垫片挤住!不加也可以.船跑起来就不进水了

网友A:
我正准备入模,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下知道了。谢谢楼主和楼上各位!!

网友:
我也卖了一条一样的问题,我把后面全部都打上热熔胶了,感觉还行,可是下午去是船时电调过热烧了请问一下,这船是哪做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准备入模,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下知道了。谢谢楼主和楼上各位!!

你先测下最大吃水线
然后,弄个轴套管,其尾端开口在水线以上

俺小学时的纸浆壳电跑船特别怕漏水
就是这样防进水的
当是是用圆属笔芯当轴套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眼膏也可以   便宜又好买  药店里有    可我这没有黄油啊,哪里有卖?

网友:
把设备全部拿出来。。。往里头灌水。封好。然后就知道哪里出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