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轻微自旋 而且两个方向都自旋。。。

楼主(2009-07-12):
说提高转速就可以锁住尾巴了
我提高了转速 尾巴锁定效果好些 但是仍然自旋(轻微的)
从飞机上面看就是顺时针旋转

小炸后换尾管和皮带松紧度后没有改变设置又开始逆时针自旋了
这可怎么办啊 刚接上电行程基本在中间的

调节转速和螺距也不能消除
10c的空 401陀螺 9257舵机 麻烦啊。。请教各位了

网友:
尾巴检查,把尾舵球头拆开试下是否顺畅,如不顺畅把L字臂螺丝放送前后推看尾退能否顺畅,再,如不顺畅坏尾轴!一步步检查!

网友A:
用控上的方向微调调一下

网友:
多数人都这样的,高人说没有调好中立点,我不知道怎么弄,我的也这样,顺时针转

网友:
感度在控上调

网友:
陀臂孔用里面一點的~再把感度調高~會有改善~
感覺最近的401就是有點漂移~

网友:
中立点没调好,在非锁尾的状态下调到不漂,然后把锁尾开关开关三次最后停在锁尾状态。这样就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控上的方向微调调一下

sub turm嘛?感觉这个不能记忆啊。。

网友:
不是,就是操纵杆下方的,叫trim
trim和sub trim的数值都能随模型记忆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样,微调都不能弄好

网友B:
这个会飘得问题我发生过
有两种情况
1  是温漂,就是飞机通电前温度低于通电后的温度,比如飞之前陀螺的温度是20度,通电起飞后室外温度30度,陀螺温度也升高,就会温漂,
2   就是锁尾舵机位置没有到能够让尾桨中立的位置,可以把锁尾舵机固定到肉眼看尾桨平行的位置,然后调节拉杆长度,就是调节球头拉杆的长短,调到它不漂为止,
不知能不能帮上忙,反正我的450出现飘得问题就是这两个问题,

网友:
我现在主要是在控上面微调,但不是这边多了就是这一边少了,很难调

网友:
401也温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飘得问题我发生过
有两种情况
1  是温漂,就是飞机通电前温度低于通电后的温度,比如飞之前陀螺的温度是20度,通电起飞后室外温度30度,陀螺温度也升高,就会温漂,
2   就是锁尾舵机位置没有到能够让尾桨中 ...

恩恩 可能是太热闹的。。。

网友:
温飘不是这样吧

网友:
看看 设备上是不是 开啦混控  要关掉上下跟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