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22问题问题!

楼主(2009-07-12):
我的F22  翼展70 机长97 起飞重量500G 用XXD2212 KV2200,XXD30A电调 3S 1300MHA电池  用5045桨 无力,飞行很慢,更不要说爬升了,后来换6030,仍然差不多,而且飞行两圈后,电机电调均发热的比较历害,听高手说,5045是慢速桨,应该换5043桨!请高手多多指点!!
图片中的电机固定座,我是把木座和铁座还有电机,一起用四个螺丝固定在 一起!这个不用担心!所以大家是看不到外面的四个固定螺丝的!

顺便在此收点二手《航空航模》杂志,要新点的,你看过的,不要的,我统统收,价格要便宜!最好支持淘宝,合订本为佳!有意者请加QQ7986063(注:杂志)

桨反了,已经改过来了!

桨反了,已经改过来了!

网友:
这张图的桨装反了 ,有字的那一面朝机头装才行。还有,怎么没看到电机固定螺丝?
飞机的起飞重量是好多?报一下啊。

网友A:
这个飞机就是发飘,不像KT版的Su-27那样,主要是翼面积太大,翼载荷太小了,再加上没有翼型,只能仰着头慢慢飞,我试验过kv2200+5030和kv1500+7060,感觉大桨反倒速度快,好飞,不过反扭厉害些,你可以试试看

另外,你的副翼舵角安装的角度应该和舵面垂直,要不效率太低了。不过也是,这飞机横滚很灵活。。。。其实,可以用2个舵机,用三角翼混控的方式控制两个水平尾翼即可。

楼主:
!!

桨早就反过来了,拍完那张图,我就知道反了,起飞重量500G

网友:
赞同5楼所说的,建议你浆翼展改成50CM,另外,将副翼与尾翼做连杆混控,电机用1818KV2600的,浆用5030的,如果用3S电飞起来绝对有速度,用2S电可以实现省电,且不要将副翼单独加舵机,最终只要2个舵机即可。如果你70CM的翼展,飞机在翻滚的时候,有风的情况下,将无法翻转!因60的翼展就没有50的好翻转,可以加QQ聊:71311869

楼主:
!!

楼上的高手,按你说的改太麻烦了!我看了我这边的模友中是这样配的 2212 KV1400 7寸桨,8寸桨,3S 飞起来很爽的,他们的翼展也是70多,还有的是80的,这样就没有什么反扭现像了,我决定换个电机就行了!至于用两个舵机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暂时还不用改变,因为我现在用三个舵机,飞机很好操控,也很顺手!
问题出现了就应该找最简单的办法去改正!像你说的,我要么重做飞机,要么还要新买一个电机,而且你说的那个1818电机,常规用到的地方还是少的,俺的原则就是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多的开心!呵呵,谢谢啦!

楼主:
!!

  没有人回答了~

网友:
我的是像真的F22尾推,配的是2212 KV1400  8043浆,反扭比较明显,不过加一点副翼的偏置就完全可以克服,没什么大不了的。飞机重在调整,没什么飞机天生就好飞。我的飞机由于是尾推,机头很轻,电池已经移到最前面了还是头轻,增加一点升降舵的偏置,轻松就克服了。非常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机就是发飘,不像KT版的Su-27那样,主要是翼面积太大,翼载荷太小了,再加上没有翼型,只能仰着头慢慢飞,我试验过kv2200+5030和kv1500+7060,感觉大桨反倒速度快,好飞,不过反扭厉害些,你可以试试看

另外 ...

    我要晕了。。。。。。翼面积太大,翼载荷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高手,按你说的改太麻烦了!我看了我这边的模友中是这样配的 2212 KV1400 7寸桨,8寸桨,3S 飞起来很爽的,他们的翼展也是70多,还有的是80的,这样就没有什么反扭现像了,我决定换个电机就行了!至于用两个舵 ...

       很好我就是打算用2212KV1400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