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46级发动机启动不着,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7-12):
发动机
试机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用手动就可以启动,现在装上飞机了,手动电动都启动不了了,不知道怎么会事,有事着一下就灭了,下一步不知道怎么搞了,请高手指教呀

网友A:
发动机被油淹了。

网友B:
估计是油的问题

楼主:
油的配比是4:1 发动机没淹,我看了。就不打不着。郁闷

网友C:
请检查油路的密封性。

网友D:
试车能着说明机器没问题,检查油路,电路.

网友E:
是否把油管给挤住了

楼主:
油管能进油,说明进油没有问题,就是不着,不着不着就不着

网友F:
先检查火头,翻过来看看、吹吹同时还要保证油位高低没问题.

网友G:
看看定向轴承吧 小伙

网友H(2012-10-01):
没有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