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问题

楼主(2009-07-12):
用3E SMART的那个充电器 声音响的一逼一逼的 实在不行 把风扇拆了 开始充电 小小的锂电 2200MA的 一节要充1天一夜 !! 难得要充1天2夜 我都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大侠 求救求救

网友:
我的良明电钻充电器坏了,也要充电一天一夜

网友:
换一个充电器,我用UN A6,同时充两组电池(450用),只需要一个半小时。

网友A:
买2个平衡充咯,一次充4个,一共准备8个电池,外场一飞就能飞半天。

楼主:
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应导致充电时间变的那么长的 有人知道么 这是不是电工需要了解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2个平衡充咯,一次充4个,一共准备8个电池,外场一飞就能飞半天。

什么牌子的?不用保姆充4个?

楼主:
肯定要买保姆的 到底充电时间是那个元件决定的啊  不行我自己焊个

网友:
根据电池电压控制充电。风扇没了,温度高了,充电电流降了,时间自然长了。

网友:
充电要一天?是不是坏了?

楼主:
是的啊 所以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