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7-12):
我的 450 双桨现象很 严重,

而且悬停时忽上忽下,很难控制,漂移很严重,

不知道是不是双桨会引起悬停困难,

今天把脚架摔断了,

我的配置是  新西达 40A 电调, FF9SH 遥控, 149DP 接收, 401 陀螺,

机机是混血的, 非耐的头,GL的机身

网友:
桨不平衡 会导致 整体震动  锁尾效果降低  甚至出现抽筋(类似追尾)
上述情况 均有亲身体会

不知道LZ所说的上下飘移是什么意思   至少我没有遇到过上下漂移的情况
但是请LZ  谨记 双桨莫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桨有人也叫重桨,就我们深圳福田,去年初就有人jj重桨了,就用肉眼观察转动的翼,结果右眼被打盲了。不会弄我建议你别自己弄。

这么危险啊!!

网友A:
双桨有人也叫重桨,就我们深圳福田,去年初就有人jj重桨了,就用肉眼观察转动的翼,结果右眼被打盲了。不会弄我建议你别自己弄。

网友:
双桨会导致悬停困难上下漂移吗? 会的,特别是在外场。这个是非常影响动力效率的故障,你能想象一个玩具陀螺,如果被摔坏了,身上一个凹一个凸,还能转得很好么。

楼主:
双桨会导致悬停困难上下漂移吗?

网友:
如果不是原厂桨,桨要做动、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