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2.4g水货?

楼主(2009-07-12):
手上一只10C用了1个月了。发现了些问题。

-

-

1.反应速度和原来6EX比快不了对少。

2.模友说我的控比别人的10C轻

3.据说10C的高频头都是外置的,我的却是内置的。

4.据卖家说这只控是从香港发过来的,别的模友的10C是北京的什么公司代理的。

-
唉,疑点真是多。
-

反正不管我手上这只10C是不是水货,要达到它该有的性能,有没有办法提高它的反应速度?

网友:
好像源生的2.4G的是内置的?

网友:
10c 2.4g原来就是内置的吧!!
10c还有山寨版???lz上图

网友:
你的接收是7通的吧?要快就买个8通以上的。

网友:
楼主的是 10cg, 高频头是固定的

楼主:
上图了

我的接收机是8通道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原生2.4的。版本。定价比现在流行的便宜。但是也应该是14通的接收啊。。。我记得在年鉴上见过一次。

楼主:
原生2.4版本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与我的控一模一样,感觉比FF9快多了哦

我接收机是6008HS

网友:
不是嫁接的2.4G

引用 楼主:
原生2.4版本是什么意思?

14和12的2.4G都是嫁接上去的,反应速度不如10CG快
原生2.4G的天线可以指向天上,而嫁接的2.4G天线只能指向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接收机是6008HS

可是我的舵机反应速度还不如华科尔2。4G的快啊!我的4G3舵机反应速度爆快啊,如果拨操纵杆的话,操纵杆弹来弹去的时候,舵机也跟着弹来弹去!不是开玩笑,真的!

楼主:
反应速度还不如华科尔的快!这就奇怪了
要么是华科尔的控太好了!
要么是10CG设置哪里有问题?

网友:
版本不一样了,这个是高频头不可拆了,就是不能用pcm高频头了。现在大多都这个版本,接收机也换8通的了,不知道是厂家出厂配置换的还是经销商降低售价换的。不过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应该不是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舵机反应速度还不如华科尔2。4G的快啊!我的4G3舵机反应速度爆快啊,如果拨操纵杆的话,操纵杆弹来弹去的时候,舵机也跟着弹来弹去!不是开玩笑,真的!

应该是舵机的问题吧,楼主用的什么舵机?

楼主:
202HD 450上在用

网友:
舵机有问题

网友:
2.4g的版本,就是固化的!不好拿下来!我的也是这样的!不用担心速度问题,和控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一只10C用了1个月了。发现了些问题。

1.反应速度和原来6EX比快不了对少。

...

看来是6EX的升级版
多2通道,价格多N倍

网友:
我的10C也是这样的啊  没感觉出来有什么异常

楼主:
当时卖控就是看中屏幕大! 还有就是2.4G的反应速度!

网友:
你这个就是10CG,以前是有一个叫10CHG的

网友:
楼上正解 就是10cg啊 2.4G天线指天比指地好

网友:
我也想进10CG的

网友:
别吓楼主了,10chg就是内置高频头的,10chp是外置的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水货不知道,但是这个是最新的10C, 原生2.4G, 以前那种可以换高频头的是过渡产品.

日本国家队这次去2009 F3C世锦赛, 桥本用的就是你这个版本的10C(Hirobo官方说法), 桥本说这个版本是所有FUTABA里目前速度最快的.

我现在也在考虑把我的DX7 换成这个

网友:
10CCG 10CHP 10CAP

网友:
舵机初始速度调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水货不知道,但是这个是最新的10C, 原生2.4G, 以前那种可以换高频头的是过渡产品.

日本国家队这次去2009 F3C世锦赛, 桥本用的就是你这个版本的10C(Hirobo官方说法), 桥本说这个版本是所有FUTABA里目前 ...

看来LZ的担心是多余的,原来是好控啊

网友:
LZ的是好控

网友:
202舵机反映本来就慢很多,不是控的原因

网友:
就算水货也是 10CG  错不了,楼主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