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sp用gp750+ds620锁尾问题~~

楼主(2009-07-12):
新装的600nsp 今天下午首飞
在油门60%的时候 螺距大概有5度左右 刚好能离地一尺
这时候发现 尾巴会往右侧飘 反正悬停的时候 都要往左打一丁点舵量尾巴才能不飘
陀螺仪
工作缩尾模式 控设置感度23%左右
请问 这是不锁尾 还是锁尾的感度大了 正常不锁尾的情况下尾巴应该往那边飘
应该如何解决 ~~~~

网友A:
我也是750+620,不过我飞500ESP。
1. 首先确认好尾舵机是否设置好中立点。我正常是在开机前,把尾舵机十字盘拆下,以后开机,不要动飞机,然后十字盘和舵机成直角,就是固定有连杆的那个与舵机成直角,把十字盘接上去!
2. 感度视乎低了,设成65%看看!
3.还有一个跟转速有关,转速是否低了?
4.按照说明书,调整750!

楼主:
中立点明天再重新找下
设到65%有点追尾
明天调高转速试试看
就是按照说明书调的 索尾正常 就是有点又飘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中立点没有找好

网友B:
请LZ 分享一下设置经验,我的pro也是有点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