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A6保姆,见图

楼主(2009-07-12):
其实星期五就到,刚打开而已,服务速度真快,3天时间。

这次拿去升级,8A电流充123,安逸,改善了A6风扇,更新了保姆固件,配合新保姆使用。见下图。

网友A:
8a充电 那个平衡头的线受得了吗?那么细?

网友:
 那么多热熔胶棒

网友B:
今天我的Un-A6保姆也到了。不过有点山寨,面板上面4个螺钉只上了2个,留了两个洞。
6P线和数据线看起来也十分脆弱,我觉得至少也应该弄个热缩管包一下。

网友:
顶LS

我个人感觉相同,说来,也不便宜:700大元!

不过,优点还是明显的:充放精度高,稳定,保姆放电功能值的一赞!保姆搞定我10几块电池确实轻松很多啦

缺点:山寨味重,工艺粗燥,配线少,且线长不合理:平衡线扭曲,信号线偏短有拉伸感,信号线的确应该热缩包裹!!!

都是些小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制造者不追求完美,像个毛手毛脚的模型玩家一样!

网友C:
我的保姆烧了,UN不肯换,只肯修,结果我退了,怕怕,那天着火~~~~

网友:
丰田牌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的Un-A6保姆也到了。不过有点山寨,面板上面4个螺钉只上了2个,留了两个洞。
6P线和数据线看起来也十分脆弱,我觉得至少也应该弄个热缩管包一下。

平时和un老大聊天,un保姆的确山寨味很浓烈。资金,运作方面可能相当紧凑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a充电 那个平衡头的线受得了吗?那么细?

感觉没问题。一只用着呢

网友D:
用电流表测输入端的电流,,,,总电流都没有8A的。不知道这8A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网友E:
你的开关电源好漂亮,是啥牌子,啥型号,我也想买

网友:
就是 那个信号线还不如给我 卡子让我自己做呢

网友:
拆开来看了一下,上盖的四个孔是用来固定风扇的。

线路印制板只有中间的两个螺钉固定,往两边摁下去有点晃荡,找了绝缘胶垫垫起来感觉牢靠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保姆烧了,UN不肯换,只肯修,结果我退了,怕怕,那天着火~~~~

不要吓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流表测输入端的电流,,,,总电流都没有8A的。不知道这8A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我用8a充,开关电源上显示9-10a的电流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开关电源好漂亮,是啥牌子,啥型号,我也想买

tb上有,有几种型号,我这只是30v30a可调的,你到tb上搜下,可调开关电源,一大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电流表测输入端的电流,,,,总电流都没有8A的。不知道这8A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UN老大这样告诉我们,
输入功率 大于 输出功率
也就是说(以A123为例)
12V*xA > 3.7V*6节*8A
计算后得出
xA > (3.7V*6节*8A)/12V
xA > 14.8A
如果UN老大的A6够好的话,那么最大80%的效率,最后结果
x  > 14.8A/80%
x > 18.5A
也就是说,要让A6能够100%,全功率8A,同时充6节A123电池的话,
那么输入12V的电流至少要在18.5A以上,否则,那8A的设置就是纯粹
一个美丽的摆设。根本没用的。
如果用很好的电流检测12V的输入电流就算没有到达18.5A,我想最小值
也不应该低于15A,LS所测电流为10A左右,那么实际的电流只会更小。
电流显示没有实际意义,还只是个摆设罢了~~~~

网友:
另外,A6的最大输入电流,有谁知道吗?里面的线路能都承受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老大这样告诉我们,
输入功率 大于 输出功率
也就是说(以A123为例)
12V*xA > 3.7V*6节*8A
计算后得出
xA > (3.7V*6节*8A)/12V
xA > 14.8A
如果UN老大的A6够好的话,那么最大80%的效率,最后结果
x   ...

你的意思是我的开关电源,电流显示是不正确的,还是a6达不到18a的电流模式进行充电?另外,当我在开关电源电流调小到9a一下,a6会报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