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04打尽陀反而回中的问题

楼主(2009-07-13):
004是收回来的,感觉不太好控制,但不至于方向都控制不了。观察打陀时主翼平面的倾侧方向。发觉向后,向左很正常灵敏。但向前,向右倾角就少的多,而且最大问题是当打尽陀时主翼平面的倾角反而变小。最终导致想向前和向右打尽陀时机机的动作反而不明显。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按道理机是完好的,请高手指教。
        附图眼精看一下,谢谢。

网友:
帮顶,同样困惑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004是收回来的,感觉不太好控制,但不至于方向都控制不了。观察打陀时主翼平面的倾侧方向。发觉向后,向左很正常灵敏。但向前,向右倾角就少的多,而且最大问题是当打尽陀时主翼平面的倾角反而变小。最终导致想向前和 ...

控上的杆量打尽后舵机臂角度反倒变小的话,不排除控里的电位器有故障之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004是收回来的,感觉不太好控制,但不至于方向都控制不了。观察打陀时主翼平面的倾侧方向。发觉向后,向左很正常灵敏。但向前,向右倾角就少的多,而且最大问题是当打尽陀时主翼平面的倾角反而变小。最终导致想向前和 ...

从你的图片中看出点小问题:
1、球头和拉杆没有到位,即拉杆的球头扣没有扣在球头上;
2、拉杆没有被限位在H拨叉里;
下图便是问题的截图:

楼主:
终于解决了,首先谢谢黑人的热心指导。通过对比其他004斜盘的结构,发觉红框内的部分比一般的短了,于是更换了主旋转头套件。现在打陀正常啦。

楼主:
终于解决了,首先谢谢黑人的热心指导。通过对比其他004斜盘的结构,发觉红框内的部分比一般的短了,于是更换了主旋转头套件。现在打陀正常啦。

更换前

更换前

更换后

更换后

网友:
 大师出马,必胜!

我也想收004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