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电显的误差有多大???

楼主(2009-07-13):
今天看了一个模友出电显...说这电显误差很大...我自己手上有个,,,想了解下这电显测出来的电压到底误差多少???

楼主:
我A123充好是3.9左右...有时候能飞到3.2v.左右..正常吗??

大家使用A123电池,截止3.6V充电,充到多少才算好,,放电放到多少才算好??

求前辈指点

网友:
这个电显的误差算是很大的了。

网友:
这个电显是用来看下电池飞过没有的

网友:
误差可以是每节指示都不同,最便宜的万用表都比它要好。

网友:
这个电显我也有,误差一般在0.05V

网友:
不是一般的小

网友A:
这个电显,我现在就用来看看电池到底飞没飞过,那误差,同一电池两次测量都不一样,应该改名叫“电池使用状态检测器”。

楼主:
楼上的高人..说话真高,,哈哈

网友:
10Bit  1024阶AD采样,6S锂电,
如果没有用运放进行前端处理,电池电压直接AD,则

4.2V x  6S  / 1024 =0.0246

最小的分辨率是0.025V,实际精度达不到0.025V,有0.05V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显,我现在就用来看看电池到底飞没飞过,那误差,同一电池两次测量都不一样,应该改名叫“电池使用状态检测器”。
说的对,不要用它看电压,只能看电池飞过没有

网友:
我们拿他出去看是玩过的还是没玩的。。只看小数点后一位。再往后的无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使用A123电池,截止3.6V充电,充到多少才算好,,放电放到多少才算好??

求前辈指点

你用什么充电器?
正常放电2.5V截止,充电 3.85V 截止

网友:
看来只有数字万用表才行了!

网友:
在展會上見到一個TWO-MASTER得東西,非常好用,
有平衡電.容量顯示功能.體積就一台N73大小.很好用的.但是現在好像沒見市面上在賣

网友:
时而准确时而严重误差,不知为何?

网友:
这个是要看RP的

网友:
误差是有的 但飞的时间 也不需要把握那么精确把

网友:
我测试过大概是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