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入过 千万要看过 劈相机 单相转三相

楼主(2009-07-13):
国外多数地方单相供电  牛人用三相电动机器做了个旋转劈相机 非常实用http://igor.chudov.com/projects/Phase-Converter/

网友:
正常,国内也常见

网友:
有什么用?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谁能详细说说,或把原理图再重画一下。没看明白!另电容应该用多大的?也想整个玩玩!

网友:
根本转不成3相,最多2相,就是个普通的电容移相电路,不可能达到3相120度相位差的真正3相交流电。

网友:
这是费劲啊 加个变频器就好了 还可以调速。。

网友:
这和用电子电路做的转3相有什么区别呢? 电子高手们动动手,做台试试看吧。

楼主:
变频器我也用 其实很多场合还是直接驱动的好

变频器我也用  其实很多场合还是直接驱动的好 比如车床极停什么的  且变频器经常坏 至少我的就这样

网友:
不懂电机,坐下来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