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充电器,1MAXB8 UN-A6

楼主(2009-07-13):
不想玩油模了,想换电的,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充电器。。。要不太贵,要不质量不好,想充LIPO 和A123 标题的两款充电器有高手能介绍下吗?  看论坛有说B8挺好的,UN-A6自是不用说了,但因为还想充镍氢,镍镉电池,所以想要个功能多点的。。。有屏幕显示的。。。。,烦请高手解答下B8真的比B6好很多嗎。。。还是处于对电池的保护安全等问题,6快左右的3S  2S 电池用这个还行,不用专门购买LIPO充电器

网友:
一个B6冲镍氢,镍镉电池,A6冲锂电,完美解决

网友A:
HY的0610i ,这个不错!相当于两个充电器了!从HY第三代电池,可以5C充电,2100毫安的,10分钟充好点!

网友:
我的经练是,最好是买单一功能的,功能越多的产品,越一般,每个功能就越差。

楼主:
un A6    400多。。。能冲lipo   a123
   如果3E 1080 能冲lipo又不能A123。。

山寨B6又不能放电。。。会很热

想了解下B8 有用过得介绍下。。。或者懂得的说说。。B8便宜 。。还想使用放电功能。。。镍氢类电池打理比较麻烦,,,

网友:
同问能充镍氢电池的充电器,b8貌似充镍氢会导致容量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HY的0610i ,这个不错!相当于两个充电器了!从HY第三代电池,可以5C充电,2100毫安的,10分钟充好点!

能详细说说哪些电池可以5c充么

网友:
b8比b6除了多充2s外,就是充放电功率和电流要大一些
充:b8-150W,b6-50W
放:b8-25W,b6-5W

网友:
直接买07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