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旋停时打舵会掉高度,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9-07-13):
jj是华科尔的4#,用的原装370电机和2s 800mah 15c 锂电。空中旋停时只要舵机一有动作,电机转速就会下降掉高度。这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我也关注,学习一下

网友:
电压不够吧,,,370马达是用来给11.1V的016用的?
而且就算是正常的450,你打一点点舵,飞机也会掉高度的,因为有了分力,垂直方向的力自然就减少了,,

网友:
电池也不够

网友:
肯定会掉高度的

网友:
直升机悬停时升力等於重力,当操纵直升机前进时原来的升力倾斜分解成垂直和水平两个分力,
垂直分力必小於重力,所以必须加大垂直分力,这也是打舵时加点油门使直升机不下降的原因。
其他如後退、横移也都是同一个道理。 (如图)

网友:
首先你的手指头动油门的那会 你确定没有动到方向舵?你确定??

网友:
第6楼的答案很正确··

网友:
好点的控可以用十字盘--油门混控调整,低挡的控只有在打舵时要加点油门.

网友:
六楼正解

网友:
是个直机都会的吧....

网友:
那就在做其它动作的时间补点油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