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人4#3B锁尾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7-13):
我的4#3B金属版改用4.6g外转子无刷后,锁尾不好,刚飞起来离地30cm左右就开始有自旋的现象,请教各位有没有修正的办法?
1、我用的是原来有刷马达的齿轮,应该是16t的吧,换低T的齿轮有没有改善?
2、或者直接将thro信号引出来,接入电调。跳过原来的有刷---》无刷转化器会不会有改善?
3、此外请教如何调节4合一陀螺仪的敏感度?调节后能不能改善锁尾情况?

希望各位高手多多指教,谢谢!现在飞不爽啊,郁闷中。。。

楼主:
多谢楼上的hh718、张笑天帮顶。自己顶一下,希望有大侠出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尾有刷的?
换小齿轮没明显变化
跳感度不能解决 那个是调节反馈增益的
飞起来后手动操作尾桨能不能抑制旋转?

网友:
4#3好像很麻烦,没办法调节尾电机混控。。。

楼主:
谢谢crazyboyyy以及楼上各位!飞起来后手动操作,尾桨有时可以抑制旋转,但很不稳定。
折腾了一个晚上,问题已经解决了:
换了根13cm的长尾管,比原装的尾管长了20多mm后,现在锁尾很好了。尾巴还是有刷电机的。尾巴长了,力矩大,理论上来讲尾马达的负担应该减小了,希望也能让尾马达长寿一点吧。
华科尔原厂的尾管好像是2.5mm外径的?我找不到相同规格的碳管,只能用淘宝买的2MM外径碳管代替了。

网友:
LZ,你的自转是指逆时针转么?

网友A:
适当提高主轴转速、减小螺距,也就是减小大桨的反扭矩,也能改善锁尾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当提高主轴转速、减小螺距,也就是减小大桨的反扭矩,也能改善锁尾效果。

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