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接收机的输出脉冲

楼主(2009-07-13):
PCM接收机的输出脉冲也是脉冲宽度在1.0-2.0MS,周期20MS的脉冲波吧?

网友A:
市场上的舵机都只接受这种脉宽信号。。。openservo 除外

网友B:
有760us的舵机,最高可达533Hz刷新
还有250Hz 333Hz的舵机,可以接爱3ms和4ms刷新时间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