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连续飞几块电池?

楼主(2009-07-13):
大家都知道飞电直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 ,想问下各位魔友,一口气能连续飞几块电池

网友:
你有多少块就飞几块吧

网友A:
一口气的话,一块电池也飞不了。
你能屏息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口气的话,一块电池也飞不了。
你能屏息8分钟?

网友:
我一共有12块电池,4块是20C的,其他的是25C的。全部充满,拿到外场飞,每飞一个电池就休息1到2分钟,检查机件,然后继续飞下一块电池。全部12块电池飞完才收工。

还有!有一个情况需要注意:不少朋友一开始的几块电池都没事,出事的话,一般是飞最后那几块电池的时候,由于注意力慢慢不集中,加上比开始的时候更多地与身边人搭讪,而且一般人凝视一点太久的情况下,会慢慢反映速度降低。
这几点要值得注意。飞多少块电池都不是问题,电机不会这么容易烧,不然别人参加大型模型活动集会的,一飞就是好几天,每天都飞十几小时的电机怎么承受,更何况是无刷的。关键是你的注意力,而且你不应该只关注你的450的飞行状况和机件习性,还要关注你自身身体的细微变化(这个就是某些人眼里的“即将出事的预感”,其实就是身体的细微变化。)

你不妨多和一些玩滑翔机或者涵道固定翼的朋友交流,虽然机种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长时间连续飞行时,在精神集中,自身心理和生理上的细微调整这一方面,值得单桨电直新手借鉴。

网友:
干吗要连续飞呢?人不累机子也累呀

网友:
能飞多少是多少,每个人不一样

网友:
飞一块休息会

网友:
一般早上飞15块电车 +来回自行车15分钟 共约2小时

网友:
我有8个格式25c的 一般一次 飞2个电池 具体的要根据你飞机自身来判断吧

网友:
飞一块休息一下,机好,你也好。

网友B:
我连续飞4块电池。尾舵差点烧了。

网友:
飞一块休闲一下,一般飞5块电池收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连续飞4块电池。尾舵差点烧了。

飞3D的当心了。

网友:
总共3块电池,一块大约8.9分钟。间隔3.4分钟休息,给机器散热,检查。总共飞半个多小时。

网友(2010-07-01):
连续飞,小心电调热保护。。

网友:
的确,第一块电和最后一块电最容易出事故。

网友:
精力要高度集中,最好10分钟,2块电池后休息一根烟的功夫。也可以

网友C:
再好的电机连续飞动力也会下降

网友D:
飞一块休闲一下,点一根烟,干吗要连续飞呢?

网友E(2010-09-11):
我每天飞3块电,不过现在就3块电
是连着飞的,飞完就回家,充电。

网友F:
小弟一般带几块电池飞几块电池,往往后面几块电池,比较容易出现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