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请教电调知识

楼主(2009-07-13):
我是新手,最进一直在潜水。关于电调问题有一搞不懂,请问新买的电调要不要进行设置。是不是买来就能用。什么情况下要进行设置?

网友A:
一般不需要,除非感觉油门行程不正确。能用。出厂默认参数不满足你的使用要求时要进行设置。

网友B:
回来就能用

网友C:
设置一下的好
我的好盈60A回来后就把油门行程和启动模式重新设置了的,看你的使用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