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的3通液晶控出问题了

楼主(2009-07-13):
HL大脚车,全是原配件没动过,最近开机打开电调开关,电调上的灯不停的闪,电机不停发出“嘀嘀”声。操作遥控车子没反映,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看看晶体是否都插好;
2、看看油门是否是插在正确的通道上;
3、看看电池是否快没电了;
俺是新手,这两天也在折腾车子,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看晶体是否都插好;
2、看看油门是否是插在正确的通道上;
3、看看电池是否快没电了;
俺是新手,这两天也在折腾车子,共同学习

已经都查过了,没问题,就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都查过了,没问题,就是不正常

要用替换法的,一个一个换着试,

楼主:
没有其他可以替换的设备啊

楼主:
怎么看是不是晶体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你把电调插接收机上的线接到另外的闲置通道上接一下开机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