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的起飞左倾问题。

楼主(2009-07-13):
新手发问,不懂jj得动力学原理。请问即使调好了的机,起飞时都有向左侧倾的趋势吗?

网友A:
小电直由于本身重量轻,受到主桨和尾桨合力作用,起飞时都会左偏。只需要在起飞时适当打点右幅翼就可以克服了。

网友B:
电机都这样。

网友:
004的尾桨产生的是一个向左的推力,如果不向右打点舵(使主桨右偏,产生一个向右的分力)的话,起飞时肯定会左倾的。
我改装过的00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1440&extra=page%3D1
)起飞时就不是左倾了,而是向前冲,原因是4025桨产生了一个向前的推力。

网友C:
就算模拟器,也会倾一边。要看你的旋翼的转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