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往右慢慢的移是为什么

楼主(2009-07-13):
是不是中立点没有设好?
我尾
舵机
摇臂调平了!
是450PRO的机子!尾舵机没法移动!只能调连杆!
该怎么调整呢?
请大侠帮帮忙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体现在刚起飞的那一段时间。方向舵微调中立位置的情况下,比如你起飞时就稍微打了一点点左方向舵,低空就会需要花点时间往右修正,反之相反。这个就是陀螺效应的体现,是正常的,不需要太在意。
等主旋翼转速高了,情况自然有缓解。
无论你把尾锁得多紧,这种情况多少都会有体现。只是程度问题。

网友:
中立点不对,或者尾推有虚位!~

网友B:
若在锁尾状态下仍然是这种情况,可能是中立点偏差过大了。

网友C:
多方面的原因。
1、中立点没有设定好。
2、感度偏底。
3、油门曲线过高
4、螺距曲线过低
5、如果是一点点的移可适当的调陀螺仪上尾舵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