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6S A123 是这样的显示 ???

楼主(2009-07-13):
如图 为什么有节是0?我试了好几组  都是这样的

楼主:
第二张是充到10分钟的时候 出现的样子

网友:
平衡线没插好或内部坏了

楼主:
我试了2台B6 3组6SA123 都是这样的~~~~~~~~~~

晕啊

网友:
不是RP问题就是123坏了!

网友:
为了A123 我扔了B6

网友:
能充电就可以啦

网友:
正常,A123充放几次后就会正常的了.

网友:
楼主,第二张图是电源的问题啊,你的电源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啊

网友:
建议LZ换个好点的电源看看!供电不足是很危险的!长久下去不是充电器坏,就是你的A123坏!

网友:
B6不是每一路独立充电的,你看看电压差这么厉害,后面用来做平衡的时间也会很长的,建议买一个好点的充电器吧~充电时间会大大缩小
UNA6+保姆很爽~!充8组6S的A123只用三个小时搞定!!!!

网友:
垃圾呀!!!换充电器吧!

网友:
大家也帮我看看我的B6,3.59+3.3.6+3.6+3.59+3.6+3.6应该是21.58V,为什么充满后却显示只有21.49V,这正常吗?

充满6节A123后的显示

充满6节A123后的显示

充满只显示21.49V

充满只显示21.49V

网友:
LS的 每路采样和电池组采样是独立 不是去单节相加 所以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