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六通的控可以用11.1V锂电吗?

楼主(2009-07-13):
请问六通的控可以用11.1V锂电吗?会不会烧控啊?

网友A:
可以,最好在正极串两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B:
当然是可以啦,但是你说的11.1V锂电最好是能放得进控。比如一些老鸟,就是用一些不能再飞的11.1V动力锂电来做控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