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杀手]近期就能与大家见面,先发点原始设计图,慰藉一下大家的耐心。

楼主(2009-07-13):
有两种设计,两种设计的雏形都在建造当中。现在发一些示意图。

结构比较象真,但是需要更多的舵。

结构比较象真,但是需要更多的舵。

安装比计划一要麻烦点。

安装比计划一要麻烦点。

网友A:
圆的那个射后边来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的那个射后边来了怎么办?

点火器就点正前方12点钟方向内的那枝弹药。

网友B:
那个圆盘设计得有创意!担心射到自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圆盘设计得有创意!担心射到自己哦

不会的,只会朝正前方点火,原盘是由另外一只大齿改装,与发条一起完成转动的,由舵机拉扯,每拉一次就轮动到下一个弹药仓位。

网友:
从小时候开始就也有这个想法。。。 方案1,做成用电雷管发射的,再用循环电路依次点火。方案2做成一捆,尾部可以用电子点火器加瓦斯气来点火,旋转炮膛或旋转点火器来完成依次发射。比较倾向于第2种,第一种觉得做电雷管比较麻烦,以前都是把一个小的彩灯泡砸碎,里面发电火柴头。。。。

楼主:
我开工去了,帮顶呵。

网友:
哈哈,那个圆盘设计超前卫啊,感觉可以改360度发射导弹啊?比真机还强,嘿嘿。同时点火的话,周围一圈都可以直接灭掉!
建议虚心再加个超短装的魔术彩弹当机炮、信号弹,我见过有5发的。只是这些烟花要小心操作,避免真的“炸机”了。

网友:
再次表示支持

耐心等待楼主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打击楼主,第一种纸炮枪现在基本买不到。。。不知道楼主在什么地方,能否买到纸炮。。。并且,其发射机构也比较复杂,整体体积不小,要制作专门的转动轴和半圆形发射管
整体体积过大,粮食难买。。。不实用
...

多谢朋友的指点。我解释下:
1。设计一,我不是计划用来打纸炮或樟脑弹的,而是使用下面这个图片里这样规格的火jian(需改装)。
2。扳机力度可以通过更换更软的弹簧片来降低,以适合舵机的力度。
我预期想实现的是象真性,而不是使用BB弹类型玩具枪伤害性比较高的挂件。

网友:
LZ考虑后座力没,我们测试过用冷烟花加点火器的方案,后座力交大,影响飞行,注意。

网友:
为什么说是LAMA杀手呢

网友:
创意是好的,要多实践才行啊,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2009-10-03):
天妒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