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YT250飞起来了

楼主(2009-07-13):
好飘,好飘,,,,
在平衡杆上加了450的重锤,勉强是飞起来了,但是还是很飘,很飘

没有加的话,飘得很厉害,加玩勉强可以飞起来,在10平方空间内悬停

和飞450完全不一样,450非常稳,同样的空间内,差太多了,各位老大,有什么办法能在把机调稳点?

配置,YT250  DS410 X 3 GY401 S9257,原厂电机电调

这配置感觉比较重点,但是悬停5分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有调整好。4平方米可以

网友A:
450 一平方米我都能悬停

网友:
LS的小吴你就炸机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 一平方米我都能悬停

真是高手林立丫!

网友:
250估計是沒調好~
我的250飛得非常穏~少於一平米穏定懸停沒問題~不需要用平衡錐~
主要还是平衡干的两边長短要非常準確~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傾斜盘陀机的連干~

网友:
小机是比较难调的,给点耐心慢慢调吧。

网友B:
lz的250除了机身是250外,其他都是450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250除了机身是250外,其他都是450的东西

本来电子设备基本通用阿

网友:
很厉害吗?
我经常去湖边飞, 都是石头没有地方可以起飞降落。于是一般就用遥控器盒子来起飞降落。悬停的时候怎么也能控制在5厘米前后左右偏移。 又不是很难。
我师父教导我, 不要看到动了才反应, 需要'pre-react. counter any movement before it shown on the heli itself. use small movement and use the momentum. practice makes prefect, until all this become second nature then you're ready for aerobatac"...顺带一提, 那家伙是个美国佬,能在50公里强风中做到上下左右前后纹丝不动。起落架上绑着铅笔削铅笔。反正我自己最多做到前后左右不怎么动, 但是高度完全不改变真的很难。

网友:
削铅笔上个视频~!

网友:
强烈要求削铅笔视频

网友:
250很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