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转动电机,感觉一格一格的阻力一强一弱的,这正常么 ...
用手转动电机,感觉一格一格的阻力一强一弱的,这正常么?

楼主(2009-07-13):
手头上有个外转无刷,用手转动,有一格一格的感觉(所有
电机
都是这样的),奇怪的就是一格阻力大,一格阻力小,这样交替下去,请问这正常么?是电机的特殊设计还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望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我的电机也是这样,期待有人能回答

网友B:
我以前用固朗的紫色电机飞450.转起来没感觉什么阻力```
现在换了AX 2218 KV4400的电机,,,转起来感觉阻力好大...飞机的噪音感觉也大了好多,,不知道正不正常,,求前辈指点~

网友C:
正常的,因为转子和定子的磁体不对称的。

网友D:
仔细想了想也是有这个可能的
电机里的线圈铁芯级数(可能说错)和磁铁的块数不配合,那就是(可能)会有一大一小的顿挫感,是不是有这个道理我也是猜的。

楼主:
我的电机是12槽8极的.....应该是个比较普通的结构吧
会不会是某块磁铁磁性太弱或者位置不对导致的?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有磁拉力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