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曲线

楼主(2009-07-13):
GL450C
玻纤桨

马达:AKE480R
电调:好盈铂金60A

油门曲线,   0,20,49,65,75,82,100
螺距曲线是 -2                      6                        11

油门65%不能悬停。。。。。。。。。。提到80以上才能悬起来  请问高手  这怎么解决?

 感谢!!

网友:
油门曲线

网友:
楼上正解,调高油门曲线。

楼主:
我没描述好!

油门曲线%85
才能悬停  这不正常吧?

网友:
你把油门曲线改成 0,40,60,70,80,90,100看看,大致的数值,曲线平滑就行。
螺距不用变。

网友:
你的铜齿是多少T的?

楼主:
要沉了  自己顶下

网友:
好问题。我也看看是怎么回事。

觉得要是有测转速的仪器就好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13T不可能85%才悬停,油门也是对的,仔细测量你的螺距

网友:
480的电机用13T齿轮不可能85%才悬停,油门也是对的,仔细测量你的螺距,调整螺距时要注意平衡翼杆保持在水平状态。

网友:
480的电机KV值高达3850,我的480配11T齿已经可以在50%的油门下悬停了,建议LZ在断开电机线的情况下仔细检查一下不同油门时的实际螺距。还有电子设备是运行否正常,大桨转动是否顺滑等。

楼主:
谢兄弟们的回答了  我找到原因了   用的A123  3S............

呵呵

换聚合物就好了

网友:
螺距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兄弟们的回答了  我找到原因了   用的A123  3S............

呵呵

换聚合物就好了

 用3SA123居然不改电机电调就直接用,好在480的KV值高,不然你想飞起来都不容易.......

网友:
别听他们瞎说,LZ的配置和螺距在油门50%时就应该旋停了!如果是80%旋停机器肯定有问题.你检查一下吧.
首先,重新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方法在电调说明书上有,一般都是开控-----油门推到最高----接通飞机电源-----听到"滴滴"两声短响-----油门收到最低点)
如果还没好就检查电池放电电流是否正常,电机有无消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