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加原装电调电机!可以爽飞A123电池吗?

楼主(2009-07-14):
如提

网友A:
我的a123配置是ax2218 4400kv电机+ztw60a电调,挺好的

网友B:
可以,但是要改装一下,以前有帖子说过怎么让电调识别的

楼主:
请教
如何改?

楼主:
厌倦了飞哩电池,每飞一次过放一次
无奈之下,只能换A123了

网友C:
直接用4SA123不用改

网友D:
3SA123用40A电调都嫌小 何况35A
YT都买了还差那两块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