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差点把启动棒打坏了

楼主(2009-07-14):
发现启动直升机真是危险,今天油门稍微开大了一点,一启动大桨就跟着转,但是被启动棒卡住了,启动棒上的单向轴承一下子被打掉了,真是好险。幸好油门开得不算太大,要是开一半的话估计人也要被打伤了,想问下启动的时候有什么更安全的办法吗?

网友A:
汗~LZ你启动的时候没有检查清楚就来很危险

网友B:
类似经历 但是油门开得很小 用手抓住了大浆

网友C:
我启动的时候都不会让别人靠近我的遥控器。。。

网友D:
启动之前把油门锁定在0%就ok了呀,随便怎么动都行

网友E:
只要手把住大桨 油门推到最大也不能把你怎地 就怕你慌了 一松手 那咱们办法了

网友F:
启动前肯定要检查油门位置的

网友G:
安全生产挂嘴边 常抓不懈保平安

网友H:
LZ怠速没调好吧!

网友I:
切记,启动发动机的时候,一定要捉住大浆和用脚顶住尾管!

网友J:
油门最小,双手抓桨,单脚踩起落架。

网友K:
握住大浆,没关系的!油门就算最大!还没起来,就熄掉了!

网友L:
左手抓大桨,腿顶住尾管,怠速别调太高了,能着车就行,一般两圈就行,但这个分机器。

网友M:
油机看来是挺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