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说你们的450都用什么斜盘舵机???

楼主(2009-07-14):
总是用辉盛9克,没用过别的,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我用辉胜mg90金属齿的性价比不错

网友:
我在用北田2122

网友:
日冠的929mg,小小的炸鸡一次,舵机完好,建议厂家两点改进:一、舵机臂过于单薄,本人就因其断掉炸的鸡(后用其它舵机臂改进),要加强舵机臂;二、主输出齿与电位器的结合部有松脱导致虚位的情况(自己已处理好),需改进。该舵机用了近百个起落(对头、对尾悬停较多+简单航线),感觉速度和力量都还可以。

网友:
塑料辉盛9G改金属齿。

网友:
GN D95 GM蛮好的,价格也实惠.目前还在用.

网友:
我也用辉盛9克的

网友:
我准备用POWER  HD试试
塑料的那种··

网友:
无聊的调查,有米用好的,没米最低正品9g,我是DS410!~

网友:
65mg, 410

网友:
呗田2122经济实惠 初学利器

网友:
貌似北田不错

网友:
辉胜  转   929
现在用MD933

感觉都一般

网友A:
一架65MG 一架4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