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玛怎么没有用木桨

楼主(2009-07-14):
四通电直用木桨后航线悬停都会增加稳定性   那么拉玛用了木桨呢 会不会更理想
看我的木桨

网友:
自己做的?

楼主:
>>>>>>

自己削的  是有点厚了  有空再削一副薄一点的

网友:
不会增加稳定性,反而会更差。

四通单桨用木桨是为了增加动力。LAMA的塑料桨软,可以形成V形上反角,所以稳定,但是缺点是损失动力。用木桨则相反。

网友:
做成那样子翼型要4片都比较平衡,这价格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并且一换就是4片。所以价格决定的

网友A:
今年3月份我有线切割机做的铝桨,要不要啊?

网友:
没那个必要啦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木浆貌似不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年3月份我有线切割机做的铝桨,要不要啊?

网友:
高实在是高,不过,谁有送我一对,我试一试,

网友:
谁试一下,再来发表结论

网友:
切风的桨怎么两只不一样呢 一只上面有一个道子 做工好的话送我一套铝桨我帮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