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一拖多示意图与大家讨论

楼主(2009-07-14):
构思就是很简单,采用电池并联的方式同时给多组电池进行充电
并联电池的电压不变电流加大,但是有一个问题 当其中一片电池达到4.2V的时候那麽 和这片电池并联的其他电池都停止充电,
有没的其他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和大家讨论下

网友:
搞个超级时间继电,定时两个半小时充一块电,时间一到自动切换充下一块电池。

楼主:
这个东西哪里有卖哦

网友A:
建议lx先学习电工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哪里有卖哦

搜“锂电保姆”,我都用了快一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lx先学习电工原理

我是搞建筑的对电子部懂呵呵  画图就是对建筑电气了解一点画的
就不专业了呵呵

网友:
并联当然可以了,不过电池电压差别最好小一点,不然高电压的电池会对低电压的电池放电电流比较大,我用在船上的3S2P的电池从来是同充同放的。

网友:
并联的电池电压永远一样,不会出现个别高个别底,会自动平衡的,就像给几个底有管道连通的水桶装水一样,这几个水桶水平面永远一样

楼主:
LS的意思是说这个方案可行哦

楼主:
准备动手做!我先来当个小白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备动手做!我先来当个小白鼠

绝对不要做这个试验……
相当地危险!
电压不一致的时候,充电接口的细导线里的电流会很大的!足以将塑料外皮熔化而发生电池短路、起火等事故!
三思啊!

网友:
每节电池的输入端皆串接一下二极管就可彻底避免压差的问题了,不过这样一来每节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也下降了,需要调整充电器的输出电压.......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同时充四组A123的,不过,因为用的是DIY的串充,所以只多用了四个二极管,4A充电,二个多小时就可充满四组A123,爽飞近一个小时~

网友:
个人觉得为保护电池,还是分开单独充好些,不然会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不要做这个试验……
相当地危险!
电压不一致的时候,充电接口的细导线里的电流会很大的!足以将塑料外皮熔化而发生电池短路、起火等事故!
三思啊!

这个不是绝对不绝对的问题,我早就这么做了,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