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出现了问题

楼主(2009-07-14):
请问我的450 在低速转动的时候有点震动,高速就没这现象

还有一个问题高速转动一上去 不一会就像是电池没电样就没力了听到电机有点空转的感觉 是不是和大齿咬合不够啊

电机都是亚拓的

网友:
低速震动高速不震动主要是旋翼系统动平衡轻微不良,仔细检查调试。
油门大后无动力,检查电机齿轮锁紧螺丝、单向轴承。

网友:
电调坏了吧!我的就是这样

网友:
飞机没调好

网友:
如果是咬合不紧的话,再一两个起落就能看出来,因为大齿磨平了,,,

网友:
楼上几个说的都有可能,一个一个排除吧

网友:
尾轴弯了

网友:
大齿轮与马达间隙,双桨

网友:
有地方松了,单向轴承也检查一下

楼主:
对了我的 螺距曲线是 -2  油门推到中间位置是 6 最高位置是9

油门曲线是0 45 70 80 100

网友:
螺距大了,60-------5

网友:
铜齿的螺丝松了吧

楼主:
今天晚上来一个一个的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