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冰峰的电机,什么啊,没飞十个起落就烧了!

楼主(2009-07-14):
在轻风RC的买的,飞了没有十个起落,结果,最后一次起飞的现象是一开始电机转数正常,刚飞起来一下子就像没电了一样,转数就下来了,飞机只能像蛙跳一样的飞。
开始怀疑是电池问题,换了N块电池,都不行,后来把电机换掉,换了一个60多块钱买的3500kv 的电机,试几了十几个起落都没问题,后来仔细一看电机里面的线变色了,打开一看烧了,再后来又换了蝎子电机,目前也运转正常,电调是好盈的,都是这一个。
与轻风沟通,得到的答复是烧电机的原因很多,不能保修,这就是AKE的电机啊,叫我说什么好啊!

网友:
烧电机的原因很多

网友:
哈哈,烧电机的原因很多,就是没有厂家或者销售商的原因,听到这个就火大

网友:
送楼主一句,别买大家都不用的东西,大家不用的也许差不到哪里去,但是一般都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楼主你好!AKE电机的售后服务由本人负责,请速与本人联系,免费维修!我们会检查损坏的原因,并向工厂报告,如果是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我们向您表示歉意!

网友A:
另外要注意马达安装螺丝是否过长,因为过长的安装螺丝会穿过安装座,触及线圈,造成短路。这是需要注意和小心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不好。XXD我都飞了50个起落都还不错的。

AKE比XXD一定好的!所以除非你能找出烧的原因来?

网友:
无刷马达正常使用,线圈是不会烧的,烧线圈有几种可能:
1. 有异物进入,比如垫圈,小螺丝等,转动时可能伤及线圈
2. 安装螺丝过长,在安装时触及线圈造成短路
3. 线圈有伤(造成的原因同上),存在短路的潜在因素
4. 超负荷运行(但从楼主说的情况看应该不属于这种情况)
这种故障是马达的常见故障,有刷马达和无刷马达都可能出现该故障,很容易维修,请楼主尽快和我联系吧!

网友:
我刚入了ake了,有点害怕了
最近ake怎么老出问题呀

网友:
怎么烧的

网友A:
谁家的马达没出过问题呢?
关键是出了故障如何解决,这就是服务的问题。
AKE的质量和服务都是最好的!

网友:
楼主的电机AKE会承担往返运费进行检查,查出原因所在。

楼主:
看来是误会了,AKE的售后很积极啊,误会出在轻风那
XXXXXX(16:06:50):
上次买的,AKE电机烧了,这个电机有没有保修?
轻风rc工作室(16:08:47):
没呢,厂家在台湾,我们也无能为力,电机烧和使用也有很大关系
轻风rc工作室(16:08:57):
所以不是很好界定

我想卖的都联系不到厂家,我怎么联系啊。
现在已与厂家联系上了,厂家连来回的邮费都负责了,好服务!

网友:
睁大眼睛看看

网友:
AKE公司全称是什么?有网址吗?

网友:
我买一个2手机带了个马达,看样子是新西达2212h,配新西达40A电调,飞了大半年,动力强劲,连飞3,4个电池不发高热,真是让人不好讲,之前买的华科X原厂马达几倍价钱,温度高不说还断轴!

网友:
ake只是一个牌子,有没有厂家就不清楚了,但东西都是别人OEM的,电机主要是FSD的

网友B:
个人感觉,国产品牌中,双天绝对是好东西。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XXD,觉得东西对得起他的价格阿,就是有点热,现在天气飞两块电池下来要休息

网友:
我的AKE480前几天也坏了,不过坏的是轴承,才几十个起落.......故障无法确定,不知是质量问题还是前一段时间齿轮间缝调得过紧造成的........
早知AKE可免费保修就不用特意上淘宝买轴承回来自己换了.........

网友:
正想买AKE电机,考虑中。

网友:
本人3架JJ都用的AKE,最早的2年多了,只换过轴承。在这大热天,只担心电调过热,电机只比气温略高。
楼主的情况可能固定螺丝过长,将线圈短路了。

网友:
估计是固定螺丝过长将线圈短路了,我的翱翔2218就是这样搞坏的,不过我重新绕好线圈后跟新的一样用

网友:
电机检测情况汇报

楼主的电机我们已于今天收到!
下面公布检测报告,首先请看照片。
这里有几个情况要说明:
1. 收到电机时,电机没有轴,尾部风扇处有被撞击的痕迹(见照片1)。
2. 观查定子,我们发现其中一个绕组已经完全烧毁,另外两个绕组也被烧糊。

从外观分析,此电机使用过一段时间,并且经受过撞击。
但是撞击并不是造成绕组烧毁的原因,因为未发现转子和定子有摩擦的情况,
从而排除超负荷和摩擦生热产生的不良后果。
从绕组断点看,正好在安装螺丝的下方(见照片3、4、5)。
且是最接近螺丝出孔的绕组烧毁最为严重。

结论:此电机因安装螺丝过长,造成其中一绕组与外壳短路,加之未及时发现,强行飞行,使整个绕组完全烧毁,烧毁的程度非常严重,系人为使用不当造成,不属于马达质量瑕疵。
提醒:请在安装无刷马达时,小心螺丝过长触及马达内部线圈,发现此类情况,不应飞行,应加装螺丝垫圈,或使用合适的长度的螺丝。
处置:工厂将在修复电机后返还给客户。敬请该客户和广大爱好者,注意安装螺丝的问题,避免同样的事故再次发生!

网友:
!

       分析得细微!  也解决问题!         请教超级版主! 我一直在用A。K。E的锂电(前后进了16块!450用!2块500用!)   A。K。E电机(450R35-F)进了6个!   使用一年多!总体感觉还行!      但已经自己 换过轴承和主轴两次!     轴承好搞!  就是电机轴不好买到!(这个磨损有点快!)  好不容易到处求购!!!   清风那里一直没有货! 不好搞到!   到时候就来找版主啊!

网友:
好服务!  怪不得我这里飞直机的模友,大小飞机都用AKE电机和电池。

网友:
电机轴的问题有望在最近解决,请大家放心!任何无刷马达的轴承都是消耗品,AKE用的是日本NMB低噪声高速轴承,算上乘质量的轴承,但是也不能保证永远不坏或者摔不坏。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正确看待轴承磨损的问题。

网友:
从空载时转动的情况去观察,如果发现震动比以前大,噪声比以前大,就是轴承磨损了。进一步观察主轴和轴承的间隙,如果过大,也需要更换。轴承本身的检查,插一根轴到轴承里,转动,看是否顺,如果有一愣一愣的感觉,就说明有磨损。轴承不应该用到坏完才换,因为磨损到极限后,它可能在空中直接损坏,造成电机转子定子摩擦。

网友:
我正在用AKE 480的电机

我才用几个起落  我也检查下安装螺丝

网友:
自己用光驱的导杆可以自己做跟轴吗

网友A:
理论上只要轴径一样,都可以做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国产品牌中,双天绝对是好东西。

嗯,确实是,但是价格考虑上,我觉得xxd其实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只要轴径一样,都可以做轴。

我的这个还能修吗?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1492&extra=page%3D3

网友:
前面那轴承怎样才能拆开

网友C:
Alex,
我的450R35-F是在商城里买的,
现在也启动不了了
请问如何寄回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家的马达没出过问题呢?
关键是出了故障如何解决,这就是服务的问题。
AKE的质量和服务都是最好的!

这话说的好啊,超级版主,俺在5IMX刚出这款马达的时候就买了,但是反映的问题你们给的答复好像也不了了之了吧。

网友:
请问您反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ex,
我的450R35-F是在商城里买的,
现在也启动不了了
请问如何寄回维修?

可以维修。用户承担往返运费和维修费。

网友:
我的电机在猛加油门时也会出现青蛙跳的情况,像是遇到干扰动力瞬间消失不到0.5秒又恢复了,开始怀疑电调出了问题,现在看来有可能是电机局部短路引起。

网友:
呵呵,突然想问,我也有只AKE 480R3000HPF的电机有些小问题,好像也是螺丝太长顶伤线圈了。平常飞行没什么大事,就是发热厉害,切IDLE的话,震动非常大,我怀疑是磁场不平衡了,能修吗??另外,那个电机的固定螺纹非常容易滑丝……

网友:
我的AKE电机自今年3月份从轻风那里购进新机,一直在用,没有出过问题,感觉挺好的!

网友:
自从我买过5imx推荐的DN G2充电器和AKE 电机以后,我再也不相信5imx推销的东西了

网友D:
外观看上去还比较有档次,但里面线圈绕的真不敢恭维,说句不好听的话还没有一般动手能力模友绕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观看上去还比较有档次,但里面线圈绕的真不敢恭维,说句不好听的话还没有一般动手能力模友绕的好。

同意上面朋友的说法,因为我也绕过电机

网友:
能有好的售後服務,人們才買得安心用得放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另外要注意马达安装螺丝是否过长,因为过长的安装螺丝会穿过安装座,触及线圈,造成短路。这是需要注意和小心的问题!

说的比唱的好听。
既然害怕安装螺丝过长导致马达出现问题为什么不在包装里含有两颗并不值钱的安装螺丝(厂家大批量进货价格应该很低)!这样做好处显而易见一来可以保证你的马达品质不受影响二来也可免除广大魔友到处找安装螺丝的麻烦三来体现贵公司细节服务优质服务的特色!
小小建议觉得好了您接受要是您觉得不好用听您就当我没说!!!

网友:
配螺丝的建议已经反馈给厂家了!谢谢这位朋友的建议!

网友F:
AKE
    品质好
    服务好

楼主:
安装螺丝特意检查过的,不可能是螺丝把线顶坏的,而且这个马达买来还不到1个月,摔过机,马达外面的胶贴因为马达过热后甩掉了。

网友:
从帖子上看服务还是不错的

网友:
回49樓的, 每個人使用的馬達座厚度都未必相同, 你叫廠家要附送多少長度的螺絲才可以呢?.
我都是用家, 這只是拿出來討論, 請不要誤會.

网友:
引用 网友F:
AKE
    品质好
    服务好

如果你到坛子里搜一下就知道到底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比唱的好听。
既然害怕安装螺丝过长导致马达出现问题为什么不在包装里含有两颗并不值钱的安装螺丝(厂家大批量进货价格应该很低)!这样做好处显而易见一来可以保证你的马达品质不受影响二来也可免除广大魔友 ...

网友(2009-08-14):
Alex
我的AKE-35F电机因电机轴与转子滑松,转子跟定子摩擦,磁铁因摩擦高温退磁了。
磁铁和电机轴有配吗?

网友:
留个记号,我也用的这个品牌的电机,刚使用时间不长,未发现问题,固定用的螺丝确实不好找,我跑了整整一条五金商业街,才买到,店家很痛快地直接从螺丝包里捏了一把给我,我也很痛快的给了他一块钱就走了,回来一数,有26个

网友:
靠,是不是唱的2人转啊,我晕,售后连来回邮费都包了,看来比联想电脑售后好多了

网友:
XXD我飞了200起落以上,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送楼主一句,别买大家都不用的东西,大家不用的也许差不到哪里去,但是一般都好不到哪里去……
同意这话!

网友G:
服务不错~
我也打算买冰峰的
看到帖子标题被吓了一下...
不过AKE的服务不错~准备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