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50陀螺仪设定中的宽频和窄频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14):
在设定GP750
陀螺仪
时有一个设定就是宽频和窄频即1520/760us选择,请问这个有什么区别?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选择1520us,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选择760us?

网友A:
这个是根据不同的锁尾舵机而设,正确的设置能发挥更好的性能,详细可看舵机说明,一般设为1520us.

网友B:
必须设置和尾舵机类型一致,要不然有可能烧毁尾舵机

网友C:
请问LS的能不能列一个宽频和窄频的舵机表给我们新手看看

网友B:
除非特别标明的数码锁尾舵机,都是: 1520/333hz
其它几个特别的:
760/333hz : MKS 8910, BLS251

网友D(2010-02-13):
窄频舵机补充 futaba 9251 9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