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夹刀片硬度怎样判断?

楼主(2009-07-14):
想买机夹刀片,但是不知道机夹刀片硬度怎样判断?网上韩国的。三菱可是不知道买什么型号?本人机器华飞d210想车不锈钢或硬度再高一些的材料。希望各位高手们指点一下,本人万分感谢!!!!!!!!!并送摩托车一辆

网友A:
呵呵,非常客气
数控的刀片的材质是分类很细的,加工什么材料用什么的材质,而且不同品牌代表的名称也不同!
像三菱的加工不锈钢的刀片材质是US735或VP15TF或NX2525,不同名称不同的材质!

网友:
楼主摩托漂亮,能否告诉这车的型号?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我有台YBR250 ,但是被盗了,这车好象是单缸机,架势和YBR250差不多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非常客气
数控的刀片的材质是分类很细的,加工什么材料用什么的材质,而且不同品牌代表的名称也不同!
像三菱的加工不锈钢的刀片材质是US735或VP15TF或NX2525,不同名称不同的材质!

想问问刀片的大小怎么区分,都有什么材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刀片的大小怎么区分,都有什么材质

刀片的形状和大小以及刀尖角的大小材质等都体现在刀片的型号中!
这型号就像身份证号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片的形状和大小以及刀尖角的大小材质等都体现在刀片的型号中!
这型号就像身份证号似的

麻烦锋利兄把三菱的刀片的身份证号给普及一下 。
像CCMT、APMT、TNMG、WNMG,RCMT这些应该和形状有关吧,后面的数字串应该和大小、刀尖角有关系,具体怎么回事不知道了。

网友:
不锈钢加工难,难在粘刀上,本身硬度并不高。只要你刀具磨的角度对,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如果采用机夹刀片的话,就买合适型号的。
见意你用白钢条(高速钢),按正常刀具磨法,前角加大,开大排屑槽,使排屑顺利,另充分的冷却,较低的转速,较小进给量和切削深度的选择也是必须的。
以前工厂里见过一个老工人,印象挺深的,他磨的刀,切削时切屑的排屑方向,可按他本身的想法往某一方向流出,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切屑能按照他想的方向排,刀磨的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只是中上等的水平。现在机夹刀多了,其实加工成本提高了,太过依赖成型刀具并不是好事。

楼主:
这款车是FZ6的缩小版,准备在泰国生产。还有一款YZF_R15是R1的缩小版。发张对比图看一下FZ6.在这谈摩托车望斑竹别生气

楼主:
请锋利兄仔细介绍一下,让兄弟们也好选择。最好讲一下小车床是何选择什么样的?

网友:
不同厂家的牌号不同的,车不锈钢。国产的普通机夹刀片用W1、W2。三菱公司的数控刀片用NX2525,京瓷公司的用TN60。株洲钻石数控刀片用YBC151,YNG151,YNG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