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乐] 平生第一次飞行,你炸了吗?

楼主(2009-07-14):
每次都挺顺利
偶尔小炸
彻底报废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3 项 ), 共有 47 人参与投票

网友:
这个要看有没有人带了  相信每次都很顺利的有人带哦   本人是自己摸索  第一次飞固定翼的时候就炸了   不过不是太严重

网友:
首次没人带,飞起来就翻个斤斗就炸了,浆断了,机翼伤了,起落架弯了.修了一天.

网友:
普遍情况是炸的不严重,修修又复飞了

楼主:
我是单飞,先练模拟,没事再研究飞机各个部件,飞前检查各部分是否正常,再飞 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第一次就顺利 就是太兴奋了 第二次就炸废了

网友:
第一次我炸机了

网友:
没炸,因为我先练模拟器的

网友:
我玩到今天,從不玩模拟器的........但.有高手在場指導的................哈哈,前十隻都是炸了 或 不見了............哈哈............那有順利的 第一次 啊...............根本,玩飛機, 炸機 是好正常的..............只是 嚴重 或 不嚴重............哈哈

网友(2009-09-15):
每次都很顺利。。。

可能是每次都是师父手把手带吧,而且担心我炸了不会修 (我初一)不过练了两个星期就不会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