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枪可以用煤气罐加氧气使用吗

楼主(2009-07-14):
照片

78.2

78.2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
可以但是温度低

网友:
好像可以。

网友:
这本来就是氧焊枪

楼主:
应该是乙炔和氧气~但气源不好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乙炔和氧气~但气源不好弄~

可燃气体都一样,就是温度有点差别。

网友:
把焊嘴加大到1.5MM,就可以了。内孔。

网友:
可以的,焊冰箱的就是液化气+氧气,焊枪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可以用我那边一个老头就是这样用的不过火力没乙炔氧气厉害但是液化气气省

网友:
可以的,你这是焊枪,焊接可以,如果要割铁板用煤气,要换枪,用梅花形割嘴,五金店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乙炔和氧气~但气源不好弄~

我感觉是瓶子不好弄 气源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
好像瓶子有套装出售

网友:
可以,要主意安全,先开煤气,点火后,再开氧气,调好火就行。

网友:
喷头应该和用乙炔的不同,反正我的割炬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