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卡斯特9KG与MG665

楼主(2009-07-14):
问问大家。。。。我有个1:8 HSP 的大脚。。。。
现在用的是原装
舵机
。。。。控也是原装控。。车只能往一个方向转。。。而且反应很慢。。。。。有时候转都转不动。。。。。。这个问题应该是出到舵机上吧???
我把车静止的时候。。。用控转方向。。。轮胎都不移动。但把车悬空。这个时候转方向就能转动。。。。
如果是舵机问题。。我这有个2个牌子的舵机。。。大家能不能帮我参考一下~~~卡斯特9KG与MG665 13KG 的 ~~那个质量好。。。那个效果好。。。那个合适1:8大脚

楼主:
MG995哦。。。说错了

网友A:
辉盛舵机也可以啊~就是精度差点,总爱响舵。速度和力量也都行,顺便说一下,mg995并非标称13kg,也是9kg的。
至于您说的转向问题。。。。。。可能是多方面的,请先检查转向系统是否有松旷或较劲的地方,然后再检查脱机摆臂和舵机连杆等各个机械传动部位,最后,检查发射机上关于转向角度的那些设定。或者使用排除法,直接更换一个舵机,看看问题是否存在。以上,希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