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台热丝切割...

楼主(2009-07-14):
不怎么好用呀..我是做了个架子..热丝从桌子中间穿过..然后在KT板上画上线,然后开始切割..效果不是很好呀//很容易切跑了...大家用热丝切割都是用什么方法切的?

楼主:
热切割不好切呀,哎

网友A:
KT还是用刀好! 切翼肋用热切割
先用木片做2个模子,然后夹住KT 一次可以切很多块翼肋

网友B:
这个不好弄吧

网友:
电热丝切割KT板不好用,还是用刻刀比较好。

网友C:
这个方法不错,容易刻曲线

网友D:
 LZ想怎么切? 要是要把一张板切2瓣~2.5MM厚~很容易啊~弄个东西固定在离台面2.5MM的高度~~拉直~拉紧~KT板平放在台面上~慢慢推~就行了~

网友E:
是不是你买的不好使啊

网友F(2010-01-22):
我也正在尝试做一个热切,已经动工啦!回头上图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