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几个问题!

楼主(2009-07-15):
1控的问题:天地飞FT06-A 6通道遥控器   固朗K-6X 2.4GHz六通发身机   FMT-RDT6 2.4G六通遥控及接收  这三种控哪个比较好??
2舵机:BATAN   S1123舵机     TOWERPRO 辉胜 9g舵机   哪个好?、?
ASSAN    GY410双感度陀螺仪  这个陀螺仪 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控的问题:天地飞FT06-A 6通道遥控器   固朗K-6X 2.4GHz六通发身机   FMT-RDT6 2.4G六通遥控及接收  这三种控哪个比较好??
2舵机:BATAN   S1123舵机     TOWERPRO 辉胜 9g舵机   哪个好?、?
ASSAN    GY410双 ...

都很烂。楼主没听说过“偷鸡不成蚀把米”么?

网友:
全部东西都很差,舵机差一点还行,控太垃圾你绝对会后悔的

网友:
ASSAN    GY410双感度陀螺仪  这个陀螺仪 怎么样?难调,差

网友:
同意天哥的说法,我以前就买过这个陀螺仪,实在是垃圾,换上401感觉就是原始社会进入现代社会

网友:
固朗K-6X 2.4GHz六通发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