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平衡充一拖多(目前还在理论中与大家讨论)

楼主(2009-07-15):
方法很简单:看图就明白,就是相等于把电池的每一个单片电池并联电压不变

用次方法可以同时实现多组电池同时充电 同时充满只是电池越多 时间就越久,电池容量要一样的才能同时一起

对电子我是外行就是高中学了点物理知识呵呵!
不知道这方法可行不,请朋友拍砖,周末到电子市场区选材料自己加工
有什么不妥之处,请大家提出观点。

网友A:
这电路就相当于 一个并联电路把所有的电池都并联到一起了!!

有个最严重的 问题!!
就是电池的电压 不同的时候 高电压的 电池直接向低电压电池 放电 这个是很危险的举动

网友:
压差大的话电池会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就相当于 一个并联电路把所有的电池都并联到一起了!!

有个最严重的 问题!!
就是电池的电压 不同的时候 高电压的 电池直接向低电压电池 放电 这个是很危险的举动
压差大这个问题还没考虑到呢呵呵!!!也就是说是电池对电池充电是有危险的是吧

网友:
在每一根线上面=单向二极管和限压的东东

网友:
这种方法没有意义哦

网友B:
可行的,也是非常有效的

只要并上去时电池的压差不要太大

不需要加什么二极管什么的(也不能加,因为电流方向不确定)

网友C:
我明白LS的意思,用二极管把每个分回路分隔开……理论上没问题

我说不出这样有什么不好,不过我觉得时间长了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
就好比你有一箱 手 木留 弓单,本来是一个一个炸,现在你把它们绑到一起,用一个拉绳,让它们一起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行的,也是非常有效的

只要并上去时电池的压差不要太大

不需要加什么二极管什么的(也不能加,因为电流方向不确定)

我都不知道行不行了呵呵

网友:
你这个除非是电池电压都是一样的,我说的是对应的那一个S电压,若是不一样你充电的时候平衡按哪一个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不知道行不行了呵呵

放心使用,我用了一年多。一般5块电,设置5A充,一晚全充好。

并上去时,电压差不要过超过0.2V。要不然短时电流可能过大(互放),但是很快会平衡。

网友:
LS的请问你的充电器是不是UN-A6?能不能给我电路图看看我想自己弄一个就不要保姆了

网友:
任意平衡充都可以,各路尽量要平衡

楼主:
嗯!有人已经干过了 我也要搞个实验实验

网友(2009-08-23):
引用 网友C:
我明白LS的意思,用二极管把每个分回路分隔开……理论上没问题

我说不出这样有什么不好,不过我觉得时间长了肯定会出问题

同意上面那行

网友:
每路串一个0.1欧3-5W的电阻限下流应该可以。

网友:
大致意思基本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