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如何手动校正?

楼主(2009-07-15):
丝杆如何手动校正?丝杆不长,就15厘米,有点弯。如何校正?请前辈告之,谢谢~

网友A:
郎头地,干。

网友B:
不太好办。

网友C:
在车床慢慢敲吧。

网友D:
问问林大夫

楼主:
直径2公分

网友E:
将丝杆放在平台上面转动看丝杆与平台间的缝隙,当丝杆弯曲部位与平台间隙最大时找个木榔头敲打隆起的部位,使丝杆与平台间的缝隙消失即可找正

网友F:
想弄好的话,用车床夹着较正,用套筒试着弯,然后转机床看效果,来回几次就差不多了。如果变形量较大就没啥好办法了。

网友G:
原帖由
彩色太阳花
于 2009-7-15 19:12 发表
问问林大夫
理论上可以校直,呵呵

网友H:
最好不要用榔头敲 来回敲 敲成蛇了 我的床子走刀丝杠弯了 自己弄的
用百分表 量一下找到弯曲的最大点 用U型夹之类的工具压回去 我是买了个木工U型夹压的 压的时候要固定好丝杠 我是用小虎钳固定的 注意固定的时候 压的时候垫上黄铜片或者别的东西

网友H:
还有即使高精度校验车床 分析了材质 准确计算了回差量 压完也不可能完全直了

网友I:
白钢的丝杠怎么校直啊

网友J:
同问,想请坛里的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