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刚刚入门电滑,请教个动力问题

楼主(2009-07-15):
Glider2007 1.6M的电滑 说明书上说配2212
电机
,如果换成2830电机可以吗?朋友说2830+25A的拉力有1000克,11*6的桨!
PS 哪里有2830电机卖呢?

网友A:
没用过
我最近也在做1.6M电滑,我用的动力是2208 KV2600+5030+11.1V
预计起飞重量小于500g,自认为很暴力了,没想到楼主动力更强
2830看照片应该不小,可以到网上买,我搜到最低的要50元,邮费一般十几元
刚入门的话2212足够了,除非用于竞赛,不然拉力大不一定是好事,我还是喜欢省电飞,慢慢滑
喜欢玩电滑的滑过...

网友B:
这个飞机我有过,是一个前辈送的,里面有一颗双天的电机,虽然不知道具体参数,但看上去是2217级别的。用看上去比9×5螺距大些的折桨。飞起来很顺手。个人喜欢给个十秒动力大角度爬到一定高度然后关动力去找气流,感觉比较好。这飞机的电池我喜欢用1300的,更飘。可惜这飞机已经死于非命了...我放在一个朋友那,结果他家发生家庭暴力事件。我的飞机就牺牲了...

网友C:
2830够了,飞2M的都够了!买GS的吧,就是贵点!

网友D:
请教一个小问题
请问火鸟1000的V尾的舵面上下最大动作角度有多大。
我一个新入门的菜鸟